19长城液晶显示器,(M95)能亮,用一段时间后黑屏

楼主(2011-12-19):
本人新手,业务爱好学习维修!今天朋友的网吧一台19长城液晶显示器,(M95) 冷开机显示5-8分钟左右黑屏,拆机一看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PCB块这块已经焦黄,无电容鼓包现像,灯管已测试是好的,因为坏过好几台了都是同样的问题,高压板问题,网上很多人也说过,这是M95的通病!

因为新手自己手中材料不足没有那种高压板,请高人指点一下,
可能是高压板电压过高保护了,能正常显示的时候12V左右电压。黑屏后电压升至16V了(红线地方)

网友(点评):
高压包,匝间短路的多,没有同样的包的话,还是换通用的高压板的好

网友(点评):
黑屏时电压升高并不是因为电源的问题,而是高压没工作,12V在空载情况下会升高,所以你这个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断保护试试

网友:
该高压板就好

网友:
该高压板就可以了   你要是硬修高压板的话有可能有返修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把。。。我之前修过好多

网友:
背面的那两个震荡管问题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振荡管不良了!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吧,省事!要不就更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既然灯管 换过了 屏有问题嘛  我前几天修的问题是 高压 问题  三星的 也是这个情况 还是高压问题 的多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板。省事还省心,在板上修怕顶不住。

网友:
这么多业余的都敢搞了,看来维修是难做了。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开机是黑色的,稍稍闪屏 。过好久才能亮。拆机检查,高压的两电容鼓包了,25V/220uF.更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变压器坏的多,换一个就OK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灯管先试下,再用测屏工具测下屏是好的还是坏得。屏是好的你就先改高压------再换电源板,换驱动板。

网友:
建议该通用的高压条

网友:
还是换通用板吧  这样省事,不用返修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板上去不行?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改板吧

网友:
我认为是振荡器的问题不好找的还是直接该高压板吧!不然很容易返修的这样还会稳定些!个人不建议维修的!

网友:
高压板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能亮不一定没问题!

网友:
没有升压变压器的话就搞通用版

网友:
把板子高压保护去掉,改通用高压条用哦。可能是高压包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
MT屏通病,灯管低压端开焊

网友:
加个高压板吧

网友:
如果有一样高压包 换上去就好 要是没有 改高压板上去好了

网友:
我也支持 改高压板

网友:
果断外接高压试试 一般这种情况我直接改高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亮半小时后黑屏,改了高压板也一样,求助!!!

网友:
直接改用通用高压板吧,不过我修过其他牌子的用几分钟或半个钟黑屏的都是灯管问题,你测灯管如果一根一根测的话不一定测得出来,原先这样的故障我也以为是高压问题,然后给客户换高压板,第三天又回来了,一测高压板又烧了,然后我拆开屏看,原来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