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机板号761GXM-M自动掉电!

楼主(2011-12-19):
按开机按钮CPU风扇转三四秒就停了,以为是复位会自动开启,等了等还是没反应,要这样重复开数次有可能会开启,只要开启就能正常使用,只要机器断电半个小时以后这样的问题又重演了!是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啊?请高手指点!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南桥。单桥的就是桥

网友:
是不是开关按键 联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