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X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12-19):
现在手上有块富士康的主板,是AMD740G的芯片。接上诊断卡不跑码,CPU 内存  北桥南桥的供电都正常,测内存时钟信号有,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是常亮,短接一下复位针,诊断卡上的灯闪一下,复位应该正常了, BIOS电了放了,南北桥死命的压也是一样没反应,CPU 北桥都有温度。北桥的供电管我换了试过了还是不行。求高手给了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你要是能确定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话 就去看总线 BIOS 网卡 io 最后是桥 座

网友:
这种板还这么新,先刷一下bios看看吧

网友:
是啊别个在外地买的,还有保,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保售后也麻烦。

网友:
bios有可能,看看是不是哪里热,再就是北桥。。。试试

网友:
没什么地方发热的都正常, 弱弱的问一下,这主板的BIOS怎么刷啊。

网友:
一开始我就怀疑北桥,他的供电管,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怎么压都没反应。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问题,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