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不解问题

楼主(2011-12-19):
早上接了cq42  来的时候问题是进桌面后白屏. 进PE没有问题.
后来想到装系统试试。光盘启动以后一键ghost 不动了.
然后就用手动ghost , gho过去以后一过window滚动条就蓝屏
硬盘换了 也不行 ,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内存果断的换下试试,不行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过了,进PE没问题

进PE没有问题,哪硬盘试下。。。。

网友C:
用慢装,一步步装驱动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PE没有问题,哪硬盘试下。。。。

bios、里面设置一下sata。最好把蓝屏代码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设置一下sata。最好把蓝屏代码发出来

里头没有硬盘接口的这个选项.

网友:
bios恢复是第一要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慢装,一步步装驱动试下。

试过了 , 不行.

网友:
装WIN 7吧,XP是会蓝屏的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一下sata

网友:
CPU 是I系列以上的一般系统都是做WIN 7    bios里面很少有调SATA的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进BIOS设置硬盘模式!

网友:
刷BIOS  慢装

网友:
是独显的吗,我怎么感觉是显卡问题那。

网友:
用安装版看看

网友:
进PE正常会不会驱动不对或显卡故障

网友:
安装的时候先别打驱动。做完了一个个装,看装哪个时候死机蓝屏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硬件一点问题都没有. bios里边也没有设置硬盘的选项. 最后装了个win7,给了客户了.囧

网友:
这个机子是这样的,不能进PE去装系统的,一装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XP系统哦!!!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