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万个为什么.......!!怪事太多了

楼主(2011-12-19):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是不触发,,我打开机箱检查了下,插上诊断卡,通电,触发机箱上的开关,诊断卡闪了一下,然后就灭了,怀疑电源,取下电源换上一个电源上去,OK能触发,能点亮,,直接给客户说,电源挂了,要修不,客户答应了,拆下电源全部壳,开始修电源,原来是开关管,和电容爆炸了几个,换上之后,测试我自己的板子,能触发点亮,,,但是测试客户的板子,妈的,问题来了,能触发,通电,,就是没复位,,没复位的时候测试了下,没有桥,总线,CPU供电 NND拿我的电源给客户测试,能触发,能点亮,我就*脏话*怪了,,为什么我的电源能点亮他的板子,我帮他修好的电源不能点亮了,在这里,你肯定要说了,你肯定没把客户的电源修好,但是就奇怪了,没修好,为什么拿客户的电源,点我自己的板子能点亮,,

网友(点评):
电源也有兼容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电源老化,参数不合格了,你可以试着再换剩下的电容,

网友:
换了一个新的电源,,
也是没有复位,  说明下,我维修测试的电源是350W的,他坏的那个电源是220W 的,换一个新的电源也是220W 的,怀

疑可能是小功率的电源带不动,但是为什么没坏之前,他的那个小功率220W的电源都能带的动啊,,,我就是搞不懂,那位专家能解释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头痛啊

网友:
这个有什么头痛的?  想不明白?   老电源设计功率比标的功率有富余的,时间长了,元件老化了,随之带负载能力下降!  新电源(现在都很假)是实际功率比标称功率小多了(偷工减料太多了)!明白了不?

网友:
那我换了一个新的电源,问题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些电源不稳定   修机用的都是很好的  长城啊  航嘉啊

网友:
内客户用的是PD或者7750啥的吧?
电源负载能力是不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