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三极管疑问

楼主(2011-12-19):
各位前辈好!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问题想问下你们!具体如下:

书上说只要Q33 P管1脚接地,16V电压经R222及R224就会串联分压。有些不懂,难道电流能从Q33 P管的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望前辈们能帮忙解答一下!
我主要问的是三极管P管的电流方向如果是发射极流向集电极,那么R222和R224就不会分压;如果是集电极流向发射极,那TB62501过来的电压就无法通过Q33让Q36导通,是我的理解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到现在发觉问题越扯越远了,我就更直接点问:16V过R222,R224到Q33的3脚后,还往那走,要怎样理解?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Q33的第一脚的作用就是让此三极管导通从而让R222和R224形成串联分压,前提就是此管处于导通状态,如果TB不发出这个驱动电压,那么什么电流流向,还是电阻分压,就都是浮云

网友(点评):
书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是“Q33控制极经过电阻接地,Q33一直处于导通模式",根本就是错误的说法

网友:
NPN三级管电流的确是从集电极流向发射级,P管相反

网友(2012-03-04):
TB62501的42脚和Q33的1脚相连
谢谢你来为我解答! P管好像是发射极流向集电极的!上面的书上也说了当TB62501的42脚发出16V以上高电平,Q36 N管会导通,难道Q33的P管是往两边都可以?

网友(2011-12-19):
看了好久才看懂你的意思,只是导通而已吗,电流方向还是不变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 我主要问的是三极管P管的电流方向如果是发射极流向集电极,那么R222和R224就不会分压;如果是集电极流向发射极,那TB62501过来的电压就无法通过Q33让Q36导通,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网友:
怎么无法让Q36导通呢?导不导通取决于电压,又不取决于电流,是先导通有电流,不是先有电流流过再导通

网友A:
我发觉这个问题越扯越远了!在上面的电路中Q36肯定是能导通的,我是如果按我上面说的来理解!
你说的意思是只要Q33处于导通状态,Q33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不管有没有电流流过,两边的电压都是相同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意思是只要Q33处于导通状态,Q33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压都是相同的是吗?

我没这个意思呀,不过一般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管电流从哪流不重要,因为导通是不取决于电流的.是先导通再有集电极电流流向发射极,不是你说的电流从发射极流向集电级时才会导通

网友:
维维兄说得对,三极管导通从而让R222和R224形成串联分压

网友(点评):
关键的是Q33导通后,是怎样给R222和R224形成回路的,我问的就是这个??? 望能解答,谢!

网友A:
到现在发觉问题越扯越远了,我就更直接点问:16V过R222,R224到Q33的3脚后,还往那走,要怎样理解?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发觉问题越扯越远了,我就更直接点问:16V过R222,R224到Q33的3脚后,还往那走,要怎样理解?
谢谢各 ...

为了回复你我也查了不少资料呀,准确的应该是Q33导通后,电流从发射级流向基级,发射级和基级构成一回路,电流又从发射级流向集电极,但并不构成回路,只是提供了电流.有了电流,集电极和基级又构成了回路.所以分压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见你这样我觉得真的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有点钻牛角尖吧,其实书上是这样写的,电路也要这样走才合理,但我就是不能理解,才发问的,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B:
Q33是低电压导通的,Q33的第二脚经过R121接地了,所以Q33处于长期导通状态。如果Q33的1脚接地R224和R222就会形成串联分压。使Q36无法导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分析的真透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33是低电压导通的,Q33的第二脚经过R121接地了,所以Q33处于长期导通状态。如果Q33的1脚接地R224和R222就会 ...

奎哥,是这样的,Q33是P管,电流方向是发射极到集电极,如1脚接地R224和R222形成分压的话,那就是说电流要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这好像不大合理?
不知我这样理解是不是错了,请奎哥指教,谢!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奎哥,是这样的,Q33是P管,电流方向是发射极到集电极,如1脚接地R224和R222形成分压的话,那就是说电流要 ...

DCIN_DRV 的电压好像有20多V吧,这样一来。 。。。。。。。。。神马跟神马不就通了。。。

本人菜鸟一只。。个人看法。

网友C:
三极管导通后 cE极当作是一根直线相连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简单的话,还请你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导通后 cE极当作是一根直线相连

不是吧,应该不是这样的呀!我查了好多资料,P管是发射极到集电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奎哥,是这样的,Q33是P管,电流方向是发射极到集电极,如1脚接地R224和R222形成分压的话,那就是说电流要 ...

Q33在此只是作为一个开关。是长期导通,好比R224的第一脚直通TB。由TB发出低电平来控制。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有些电路的分析,要按模拟电路的分析,但是有些要按数字电路去分析,模拟电路只提到高电位流向低点位,没有涉及到控制级,但是数字电路不一样,有一部分电流也会从高电位流向控制级,这样就可以把pnp管看做一个整体,属于下偏置电阻,这样就能在Q36的控制级产生一点的电压(高电平与低电平)。。。。不能按照理论基础去分析,要灵活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认为,有些电路的分析,要按模拟电路的分析,但是有些要按数字电路去分析,模拟电路只提到高电位流向 ...

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大好解释

有些只要修好了就行 不必过多解释我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