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罕见的硬盘问题!!!

楼主(2011-12-19):
日立的
笔记本
160G SATA硬盘。能识别的到,但是只要一接上,电脑自检通过识别的到光驱硬盘。但是无论你设从光驱 U盘启动。都不引导。但只要拔掉该硬盘,就可以正常引导了。后来先不插硬盘,用光驱引导,使用MHDD发现硬盘没有坏道,用搽写命令ERASE 搽到一部分就不动了。不知道那位兄弟碰到过
笔记本

网友:
一般是硬盘坏了,不过你不接硬盘用光驱引导怎么用MHDD检测硬盘啊????难道热拔插硬盘

网友:
硬盘固件坏了!需要专业的工具修的,PC3000效率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