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讯景8800GS开机花屏,大家看看哪的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1-12-19):
(图片)

网友:
晕!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开机几分钟就花瓶,不过显卡是集成的,正好在保修内,返厂了。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呀,你不量不测谁知坏在哪.

网友:
你测试一下内存。换个槽子再试试看。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么有规律的  ```GPU

网友:
8800是热水器,GPU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引起的,加焊一下,一般就好了!

网友:
和我的9800GT一样的问题~

网友:
虚焊 或者显存问题  有时内存也能引起 弄试试吧

网友:
绝对是显存引起的花屏~~~~~~~~

GPU引起的不会这个样子

网友:
要软件测试看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gpu虚焊,错不了!

网友:
这种花法是大概可以判断是显存有问题……不过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无效的话估计就是那颗显存有问题,跑测试检测……

网友:
直接加焊..GPU.....大家一至认同..  但你最好先测试一下....测试软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