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1-12-19):
IBM R61I待机0.01不触发
1、测全板无短路现象,再看TB背面有几个电阻氧化了,于是全部更换了,查电路图看到PMH26脚到背面的电阻不通,应该断线了,接线后待机还是0.01A
2、测3M5M电压正常,测键盘接口开关键有3.3V,触发有3.3-0-3.3的跳变,再查线路是否通的:
1)到PMH732脚线路通的,且有跳变。
2)到H823脚线路通的,也有跳变。
3、还是一步一步的来测吧,虽然不触发,但是觉得待机电压有点偏低,不正常。
4、测TB5920V正常、575.7V正常,613SW3.3V正常的,580.04V正常,163.3V正常,但也通过下面的测量得到两处正常地方:
1TB36脚VCPIN2819V不正常了:通过wint20电压过来是一种升压电路,所以不可能是19V
而这个36脚VCPIN28电压正是为Q36G极提供驱动电压的。
实测Q36的DCIN_DRVG极电压只有18V,看来电压没有过来,且G极的电压是通过电阻分压过来的了。来测TB36脚VCPIN28经过的二级管和电容均无明显的故障。
2TB再测46脚-PWRSHUTDOWN电压只有2.98V,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左右
5、由于查了一下TB36 VCPIN28脚升压电路元器件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那只有把故障定位在-PWRSHUTDOWN 这里来查了。量了一下-PWRSHUTDOWN经过的线路都是OK的。在正思索中仔细看了一下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电阻R1101没有查。
这个电阻在PMH7左边,上拉电阻是3SW,电阻为33K,测量电阻OK,再测电阻2脚与3SW不通,再次确认,确实与3SW电压不通,心里一惊!问题就在这里了。
TB3SW电容C611上拉线到R1101电阻的第2.
再次通电0.02-0.07-0.46,上CPU,内存,屏亮机。

网友(点评):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老何 现在是越来越牛逼了

网友:
高手呀啥时才能学到这地步呀

网友:
不是重复资料,是今天上午刚修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啊。楼主不错啊

网友:
这故障有可能是小通病了,前天看到王祖平也是修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高手,佩服了,

网友(2012-07-18):
楼主,技术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