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白屏外接花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12-19):
因特尔965PM主板,原故障为外接正常,内屏绿屏稍带点花屏,排除屏线和屏故障后加焊显卡,故障变成了外接花屏,内屏只显示白光,更换两个显卡后也是一样,确定不是显卡问题,经查显卡没有发出LCDVDD_EN信号至U55来开启屏供电。主板没有掉件,仔细对过了。在此求助一下各位朋友,接下来该怎么检修。

网友:
确定显卡做好了吗?那就做做显存!

网友A:
碰到过 换显卡 升级版的

网友:
北桥什么的都要检查的脸内存也不要放过

网友:
显卡用改良的试试,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 换显卡 升级版的

你是不是换了个升级版的就好了呀,按说不应该这样呀

网友:
屏线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吧,有一次一个V3700的我做了3次才做好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再换一个改良的看看,但愿能好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大

网友:
换了一个全新的631上去还是一样哦各位快来分析一下。我敢断定肯定不会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 我修过机器花屏 换完还是一样 最后实在没办法 重做一下显存 OK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显卡旁的一电阻虚焊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会不会被你把显存弄出问题来啦!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个人为把显示信号的排阻搞连锡的,导致内接绿色的花屏,但外界正常的。可能你把显存也高虚汗了。不行仔细查下屏线接口的电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
显卡有做好吗?

网友:
学习啦,各位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机器都是老生常谈了,一般除了显卡很少有其他问题,机器之前都可以显示,做了以后就白屏,明显是显卡本身或是显卡周围的问题嘛,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多半是人为造成的,移动了显卡旁的电阻,或是掉件了。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从新治一次球来试下 你那多半都是显卡

网友:
显卡,显存,,都搞它一遍就不信它不好,,

网友:
看来做BGA还是要仔细小心啊,不然小问题会成为大故障

网友:
毫不给你说了 肯定是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