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一进到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1-12-19):
修过两个APPLE的机子只要一进系统就掉电。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什么问题。不进系统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2-20 09:42):
不是掉电是屏暗。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网友:
系统挂了吧!一步步排除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后来换了电源就好啦!搞不懂

网友:
电源和系统都试试吧,都有可能

网友:
先去外挂,一个一个试,像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把电池拔了 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前天换过一个电源 机器故障跟你的一样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看一下电源的电压是不是和机器对得上

网友:
感觉像是电流够一样。把外设都取下来再试试看。

网友A:
感觉像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适配器的问题

不是掉电是屏暗。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网友:
   先搞下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