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

楼主(2011-12-19):
方正液晶显示器,型号是FHC80-1M
用几天就突然白屏了,简单的试了下,VGA线没问题,已经换过别的显示器试验过;
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正常;拔掉VGA线白屏就消失了;拔插屏线,还用橡皮擦了屏线的接口,最后上电,正常显示了,但是还是时好时坏

麻烦有经验的前辈们判断下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看!!!!!!

网友:
驱动板  屏线

网友:
这个型号的屏线好找吗?

网友:
主板VGA电路没问题?

网友(2012-05-23):
你量下从驱动板上到屏上面是否有5V电压,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是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显示器白屏。。

网友:
排线供电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共同探讨

网友:
白屏的思路首先排除高压板问题 问题重点锁定驱动板 屏电路 屏线 屏你用通用点亮没有问题 那重点看驱动板吧 屏线也换根试试

网友(点评):
别误导别人 只有高压正常才会白屏

网友:
在出现白屏的时候先测屏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下逻辑板主芯片和驱动板主芯片是否温度异常,以上均正常的话就考虑刷下程序啦。不行就用通用板点段时间看看出现白屏不

网友:
屏线、屏供电

网友:
换屏线。再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要是还不行的话那麻烦了。那就是屏本身电路问题。

网友(2012-08-20):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
排除法么 先打屏线  一个一个试么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和灯管正常,驱动板问题较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应该是VGA驱动板的问题哦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屏线问题,用橡皮擦擦了下能正常显示器,我建议楼主在用酒精刷一下屏上面的接口,然后换根屏线!如果以上方法不行的话,那就改个驱动板吧! 反正不是屏线就是驱动板这2个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反了也会白屏,换了通用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
屏线接反了也会白屏,这个我接反过屏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问题吧。  (新手看法)

网友:
驱动板刷下程序

网友:
先换屏线在说。在不行就是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2012-10-01):
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在出现白屏的时候先测屏供电是否正常 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一下板子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屏线 查屏供电跳线帽

网友(点评):
请问我怎么误导别人了…… 白屏高压基本排除可能性 要不屏没供电 要不屏电路问题 再有就是驱动板 你说的屏线也有可能但是很少见 你说的屏供电路线只针对通用驱动板 怎么说误导别人 再说液晶简单 嘿嘿 张董话不能这样

网友:
别想那么复杂,一般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频现吧你看看

网友:
同意17楼的说法

网友(2012-11-15):
换一个新的屏线应该就没事啦

网友:
学习了 共同探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226-1-1.html

网友:
先更换屏线,再测屏供电、驱动板

网友:
显示器我的字典里就以个字换那个不行换哪个!很弱智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