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1.25A无显

楼主(2011-12-19):
裸板SL410K 1.25A无显,外接也无显

网友:
作下显卡看看

网友:
量都没有量神仙都帮不了你

网友:
做显卡吧 A卡的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吧

加焊试过了也不行
看来得做显卡了

网友:
今天在坛里下了候国鹏兄弟的独显BIOS好了
在此多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跑码的,可以试一下,如果板子没有太大的问题,刷一佧BIOS。

.

网友:
刷完后报0199错误
恢复默认后正常
拔电装机后又报0199
取下小盖板,量CMOS电池0.4V晕
这种是不是无电引起BIOS资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