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 V:A00 掉电

楼主(2011-12-19):
这个主板  ,不上CPU不掉电  ,,一上CPU就掉电,但是可以二次加点,我加焊了一下南桥(82801JIR)没有效果,想换IO的但是IO 8755E没有  实在没有招了,来求救

网友:
楼主,你是正式维客,问个问题也不至于说的这么简单吧?不上CPU电流跑到多少?上了CPU后电流又跑到多少掉电呢?可以二次点亮,后级可能没有短路,也可能是电压没完全出来。多多测量数据有助大家帮你,说得如此简单,无言……

网友A:
上CPU掉电,再开又掉电是吗?这就是CPU供电短路保护了啊,急着换IO换南桥干什么

网友:
呵呵  可能说的就是有点简单了    不过这个是台式机主板  没有电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CPU掉电,再开又掉电是吗?这就是CPU供电短路保护了啊,急着换IO换南桥干什么

呵呵,不是短路,CPU 电压都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是短路,CPU 电压都出了

MOS管有问题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查查吧,我以为是笔记本呢!说清楚点啊!

网友(点评):
说了不是短路了 还说是MOS管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有问题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查查吧,我以为是笔记本呢!说清楚点啊!

不是MOS管,那你换换电源IC试试吧!我说嘴了,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