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问什么时complement clock?

楼主(2011-12-19):
请问什么时complement clock?
在看一个ICS的时钟芯片datasheet时,有关于true clock 和complemet clock,中文有的叫真时钟,互补时钟,这两个时钟到底是什么,怎么理解。。。。
是与PLL相关的吗?
菜鸟请大家指点。。。。。

网友:
通过时钟芯片的是不是本身还要一个自己的时钟,再要一路补充的时钟,如何理解。。。。。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
今天 看了下,是不是源时钟*(srcclk)是时钟芯片本身通过14.318产生的,然后在时钟芯片内部又有两路的时钟,一路是true clock,另一路是complement clokc?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好像这些时钟都是通过差分对的相关电路产生而来的。。。。。。
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