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进来看一下 我是个纯新手 希望你们帮一下

楼主(2011-12-19):
主板TM-845DEM  开机排针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就是持续高电平  IO芯片上的开机针有高低的跳变 也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这个初学者  谢谢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大家都不想回复!
主板是什么牌的?光写上型号没用!什么故障呢?IO又是什么呢?你查到哪里了?
不说了,生气!

网友:
这是个啥啊,贴子在写详细点

网友:
主板是顶星科技  IO是W83627F-AW    开机不显示  诊断卡显示NO-C

网友(点评):
开机不显示就是点不亮吧 点不亮看开机排阵有什么用那? 先供电 时钟 复位 按时序修

网友:
no,是没跑CPU,查有没有CPU供电啊,既然可以触发,你还说开机排针没有跳变,你有没有量准!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啊?是不是IO不是低电平触发啊!

网友:
维修思路要理清  电路你不懂么

主板已经触发  你查排针?

CPU 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PG   按照这思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