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到IBM画面 掉电

楼主(2011-12-19):
IBM T30开机到IBM画面 掉电 不插屏线不掉 ,请高手指点。
掉电

网友:
看看屏上半部分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掉电视亮屏掉,还是不亮机啊

网友:
那重点查屏线与屏了,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 电阻坏了呀

网友:
看下屏的F,实在不行有可能的话是不是屏部分短路了,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来看看 !

网友:
检测一下屏线和屏,都可以换着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供电的F烧掉了

网友:
先把高压条取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