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一步一步教你做万能GHOST恢复光盘

楼主(2011-12-19):
一步一步教你做万能GHOST恢复光盘

一步一步教你做万能GHOST恢复光盘
这是一篇给电脑初学者看的文章,高手请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很多朋友总是问我如何制作万能Ghost的问题,索性就抽时间写了个教程,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本篇目的是制作一张万能的自动恢复光盘,用来在系统崩溃的时候恢复系统而免去重装的麻烦。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恢复到任何一台机器上(说的有些绝对,应该是大多数机器,呵呵),而不会出现蓝屏等故障。对于经常给别人装机的朋友,制作一张绝对可以给自己和使用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准备工作
下载所需要的工具
下载死性不改的电源自动判断程序S&R&SV5.xxxx(xxxx是副版本号
下载yanghaijun的Dllcache备份还原工具DLLCacheManager1.5
准备好DEPLOY.CAB,。这个压缩包可以在XP的安装盘里找到
最关键的,准备好Ghost程序,呵呵
安装系统
正常安装完整操作系统,建议采用FAT32格式。因为Ghost对FTA32的压缩率更大一些,可以减小制作后的备份文件。再一个是FTA32格式在恢复后还可以转换为NTFS,而NTFS转换成FTA32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安装软件并以优化系统
安装OFFICE等你所需要的软件,尽量不要安装太多大软件,防止制作成的备份文件个头太大
适当的对系统进行优化,比如关闭某些服务、增加恶意网站插件屏蔽等

系统减肥
要把制作成的Ghost备份文件放到一张光盘上,就要保证Ghost备份文件不能超过690M(一张光盘容量为700M),因此我们需要对系统进行一系列的减肥工作。当然如果你愿意把它做成两张光盘的话,就没有必要减肥了。
关闭系统还原
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系统”。在系统属性面板里选择“系统还原”,选中“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确定
2 关闭硬盘休眠
打开控制面板,双击“显示”,在显示属性面板里选择“屏幕保护程序”,点击“电源”按钮,选择“休眠”,选中“启用休眠”,确定。
3 删除无用帮助文件(可选
如果帮助文件对你没有用的话,你大可以删除它们以节省空间。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所有的帮助文件删除,否则制作的万能Ghost恢复时会提示有文件无法找到。需要要保留Tours目录(可删除目录下所有文件只保留空目录即可)及apps.chm、bnts.dll、javaperm.hlp、javasec.hlp、sniffpol.dll、sstub.dll、tshoot.dll、wscript.hlp、WZCNFLCT.CHM这几个文件。
4 使用DllCacheManager备份DllCache文件
这个放到下面封装一节讲
5 清空临时文件夹等其他不必要的文件。
临时目录主要有当前帐号下的Temp目录(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name\Local
Settings\Temp)、系统目录下的临时目录(C:\WINDOWS\Temp)、IE临时缓存目录、最近打开文档目录(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name\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Office\Recent)等
如果你安装了一些通过Windows
Installer安装的软件,并且以后不打算删除或者修复这些软件,还可以有选择的把C:\WINDOWS\Installer下的一些.msi文件删除。
如果你总是用自己的桌面壁纸,也可以把C:\WINDOWS\Web\Wallpaper下的一些你看不上眼的壁纸删除
二 更改硬件驱动
制作万能Ghost的关键是计算机控制器的选择,这个将决定能否在目标机器上正确恢复。这里我们要更改计算机控制器为Standard
PC,具体做法如下:
打开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计算机”下的“ACPI Uniprocesser PC”,选择“更改驱动程序”。
在弹出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活指定位置安装”,下一步。
?
再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下一步。 ?
选中“Standard
PC”,下一步。硬件管理器会自动安装Standard PC的驱动。完成后一切OK! ?埡`开Еc
三 封装
安装S&R&SV5.xxxx(后面的xxxx代表版本号),一路下一步就可以了。它会自动在C盘根目录建立sysprep文件夹。然后把XP光盘里的DEPLOY.CAB文件释放到sysprep文件夹里,然后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1 制作sysprep.inf
运行sysprep文件夹里的setupmgr.exe,按照提示制作sysprep.inf。制作过程基本很傻瓜的,只要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做下来基本问题,里面大部分步骤可以使用默认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安装类型这一步必须选择“sysprep安装”。许可协议这一步最好选择“完全自动安装”,这样可以在安装过程中无需人工干扰。 ?
你可以在“运行一次”里加入你所需要运行的命令,比如把FAT32转换为NTFS的命令“convert
C:/FS:NTFS”等。这个命令可以在安装完成后启动时运行一次。 ?
2 DllCache文件的删除与恢复
把DllCacheManager.exe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运行后点击备份!备份完成后点击退出。双击DllCacheManager.REG导入注册表,这样在系统安装的最后可以自动运行DllCacheManager进行Dllcache目录下文件的恢复
3 封装
运行sysprep文件夹里regset.cmd文件进行封装。在弹出的“系统准备工具”对话框中选中“使用最小化安装”!!!关机模式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最后关机,在光驱或者软驱中插入启动盘,启动后制作ghost备份文件。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必须用启动盘来引导机器重新启动,即使你的系统是双启动,因为封装程序已经修改了启动模式,会直接启动进入系统的。

制作ghost
v
=
Ghost的具体用法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启动程序时需要加上“-Z9”参数。这个参数表示使用最大化压缩备份文件,可以使生成的备份文件最小。
制作完成后,最好先在虚拟机里测试一下恢复效果,如果成功的话恭喜你,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仔细想想刚才的过程是否有错,重新再来吧。

制作自动恢复光盘
待续
一些技巧:
替换呆滞的背景:
Ghsot恢复完成后第二次启动,会出现XP的安装界面,这个界面的背景是很难看的蓝色,我们要用比较养眼的背景来替换它,这个背景文件是windows\system32目录下的setup.bmp文件。这个文件是一张800X600的bmp格式图片,你只要用自己喜欢的图片来替换即可

网友:
呵呵,还是专业的好,自己做的话只能自己用下还行,

网友:
不错。。。。学会了这个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了。

网友:
都忙着挣钱没时间学习这个哦

网友:
学习了,现在不用XP了,用WIN7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扎金花游戏大厅|梭哈下载yes58.net/58w 58w.cn us1.cn sky58.com 77k.cn yan3.com pk28.com w155.com  po58.com 7kle.com y179.com p135.com f175.com

网友:
呵呵,现在好多都在网上下现成的了。这些技术活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有时候必须格式化C盘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2-05-05):
怎么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