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服务器主板报错???急,在线等??

楼主(2011-12-19):
DELL的服务器主板报错???急,在线等??

BIOS设置也进不去?

网友:
硬盘阵列驱动啊

网友:
bios都进不去啊,怎么设置啊啊

网友:
alert chipset heat sink not deteced警报芯片组散热不发现,也单独的给散热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先放电,然后再看下温控的线,还有排线装好没有,你东了什么配件,仔细检查下,

网友:
好象提示没装什么东西

网友:
提示AHCI BIOS未安装,搜寻软驱失败,方法1,刷BIOS,方法二,把BIOS文件复制到软盘上,如果不带软驱接口,就用USB软驱
图片上看,没有外接阵列卡,倒是插了张讯景的显卡,还是双CPU的,intel 5000x?

网友:
还有,先换根内存试试,内存坏,也会报BIOS错误

网友:
不是BIOS就是内存呀。。,

网友:
清BIOS!然后进去把SAS关掉!---此板带软阵列!!!

网友:
服务器裸板点的吧?提示散热组件没有安装,或者风扇没有安装,装进箱子里,把该插的都插上就好了,按ALT+C进去把SAS设置一下,这板子没问题,主要大家接触服务器比较少,多看英文提示,不行把这个提示用百度去搜,就会搜到结果了

网友A:
看来这位大哥。。。修这问题 多了啊

网友:
771 的CPU吗,好久没有修过了,你这个好像是档机了啊,它好像有专用的风扇的和电源的,不然温度过不了,CPU风扇转速不到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位大哥。。。修这问题 多了啊

曾经换过四个硬盘的风扇,收了900

网友:
我修过一个鬼子造的服务器也是这样,后来刷了BIOS好了,只是服务器BIOS不好找。

网友:
没有侦测到软盘驱动器,另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刷吧

网友:
錯誤訊息能處理的就先處理

网友:
芯片散热组件没有安装好,AHCI BIOS没有安装,刷BIOS看下没有发现任何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