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正常,cpu不热。检测卡复位灯常量,求帮助

楼主(2011-12-19):
技嘉520主板各部位供电都正常,cpu不热。
检测卡复位灯常量。
BIOS刷了,桥干了。还有高招吗???
求高手帮助。。。。。。。。。。。

网友(点评):
你那诊断卡RST等常亮 是不是没有RST的啊? 还是去看供电 时钟去吧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 RST 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下RST,要是没有,那就惨了,

网友:
换南桥,可能是他坏了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发热?拿个灯座看看有没有不亮亮

网友A:
供电说细点    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
检查时钟,看晶振!

网友:
先修CPU供电,我肯定你的U供电不正常!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 还说  各供电正常,  先修U供电。

网友:
检查桥发出的 1。2V电压,这个电压给CPU产生VCOR,同时经过一个转换电路返回桥,给时钟电路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大哥们不要灌水了好吗?我说了电压都正常怎么还有那么多问的???给点有建议的好吗?

网友B:
你的诊断卡是 灯亮没有复位 还是不亮没有复位啊   确定下 复位   就只能按照不跑码修了

网友:
我要灌水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说细点    提供的信息太少

供电都正常。。就是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诊断卡是 灯亮没有复位 还是不亮没有复位啊   确定下 复位   就只能按照不跑码修了

复位灯一直亮

网友:
很像主板不支持CPU的现象!

网友:
上假负载看CPU有复位吗?如果没有,则是全板无复位,应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南桥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告诉我CPU供电多少?总线电压多少?桥供电多少?切,我看你不是要诚心要我们帮助,傻东西都不说出来,是要帮忙的样子吗? 我甚至严重怀疑你是个骗分帖!!!!月饼老师可能也怀疑你!

网友:
同意19楼意见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CPU供电正常,CPU肯定能发热,但是没复位的情况下令说

网友:
部是吧。又是供电时针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