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SE,换了几个电容开机成这样了

楼主(2011-12-19):
之前在U周围有几个4V,680uf的电容爆了。爆之前还能用,昨天就换了。换了之后不能开机了,cpu也热的,就是不跑码。小民自己研究的,不是很懂,请教~~~

网友(点评):
是不是把U坐搞空喊了啊

网友(点评):
按照電源, 時鐘, 復位 一個一個查, 把查的結果數字提供出來, 才能幫你...

网友:
那就按照复位不跑马的来维修!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LZ电容有没有焊好。极性会不会焊反了。还有就是LZ的主板是很多灰灰呢?还是LZ相机太差

网友:
个人呀,那可能你修好的把握不大,还是请大侠吧,那个关系到好多电路了,说不定你换的过程中其它地方也坏了,所以还是要有点专业水准才行呀,不是看是简单,就简单,花几个小钱,让人给你搞定算了,浪费那时间还不如多挣的别的钱,也要让维修的人有一口饭吃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也是搞维修的吧,有侦错卡。

网友:
说得这么赤裸裸,我顶上你的肺啊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有理啊
就是嘛,你自己越搞越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
你电容上反了。华硕的电容标注方法是反的,记住啊,,,

网友:
看看别的电容的极性标法

网友:
反了没有爆吗 奇迹啊

网友:
应该是这样,注意电容爆炸啊!

网友:
先看电容有没有上反吧,不确定怎么上 就量一下啊

网友:
电容上反了吧,没爆炸就不错了。

网友:
有些是不会爆的,呵呵……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电容上反了;华硕主板的电容和其他主板的电容丝印是反的啊‘还有华擎的也是反的。

一般不看丝印,记住原来的方向,如果零件多就手机拍照,在搞

网友:
我的技术员有一次也是这样,我过来一检查发现电容装反了。华硕的板子上电容有白色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
应该是电容换反了

网友:
长见识了,华硕主板有的电容印刷与其它板不同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

网友:
电容肯定没换好,看看反了没有,另外就是看看焊的时候有没有把铜箔表面的绝缘漆弄掉焊锡短路了。
很多不懂的人或新手换电容都容易出这2个问题

网友:
哎呀,经过指点还真是装反了。华硕太~~~~,谢谢指点

网友:
我上次也是把华擎的换反了,上面的6。3V全反了,不过还能用。还用了好久都没事。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顶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灌水也需要技术含量的。。

网友:
电容上反了,饼哥曾多次强调的,华硕电容和别的不同。

网友:
杯具 居然真的上反了

网友:
我一般不看那个标注的,都是自己看负极朝板的哪个方向,自己记了再换!

我也不看标注的 看看原来的极性焊上去
是的,看原电容的标记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