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1-12-19):
今天接到一台HP541,之前没有修过这个型号,所以好奇心很强,想尽力修好
故障现象:开机30秒掉电到待机电压0.03A,还不到windows页面
我先在网站上查找了这方面的资料,最终判定是显卡虚汗导致
拆机,焊显卡,然后装机,可以进系统了
试了一会儿没问题,就把整机装好,开机继续测试
没想到,还不到2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再开还能开,进系统不到10分钟就自动关机
再开,进系统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
......
再开,电流跳1.04然后就回到待机电压,不到3秒钟就掉电
我以为是显卡没焊好,又拆机焊了一遍
这次焊过之后和上次焊过之后一样
不到2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再开还能开,进系统不到10分钟就自动关机
再开,进系统不到5分钟就自动关机
......
再开,电流跳1.04然后就回到待机电压,不到3秒钟就掉电
我彻底没辙了,但是不想就此放弃,希望高手们能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珠,再查一下散热

网友(点评):
唉,都给客户报了价了,重植就花不着了,另外重置也未必能好

网友A:
开机掉电怎么可能是显卡呢,,应该是某个元器件不兼容把。。。

网友(点评):
会是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
既然你这么认定显卡,重植试试

网友(点评):
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别的地方了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显卡上有问题,和散热。

网友(点评):
散热没问题,显卡已经焊了两遍了

网友:
CPU供电空焊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吧,你先看看供电正常不,你加焊显卡前后开机时间有加长,就证明故障点在这部分了,呵呵

应该是显卡不行了,我已经换主板了

网友:
有必要换个适配器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显卡上有问题,和散热。

那看看锡珠是不是有需要重新做呢,

网友:
显卡空焊不会掉到S5吧,要么花屏,要么死机。先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电容性能不好会这样。也考虑下温度相关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正在排查温控方面的

网友C:
温控方面也要考虑的

网友:
  要是我就不管结果如何  都把芯片取下来植株试试·  起码可以百分之百的排除虚汗  有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关键是价都报了,看来是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方面也要考虑的

有可能,我上次有个神舟的也是掉电,结果是温控电路断线了

网友(点评):
蒽,我正在查温控电路

网友:
还是先取下来重值球试一下吧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怎么可能是显卡呢,,应该是某个元器件不兼容把。。。

这个就要你去查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特来告知大家,客户已经同意换主板了,不过我最终判断是那块板子上的显卡坏了,所以加焊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