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不要钱要命啊!!

楼主(2011-12-19):
前段时间装的机器:华硕主板  E6500  2G  500G  AOC显示器
现在开机到了桌面就是出windows找不到什么HLEP。exe文件。系统重装了N遍,硬盘重新分区。当时再开机重启就没事了,第二天在开故障依旧,不插网线开机也提示这个错误。机器搬到别人家里,我的店里都没问题,也不出这个提示。请教各位老师故障在哪????
声明:主机在别人家一切正常,

网友:
看一下提示找不到这个exe时的文件位置,随便找个程序改名放到那个位置或者将其启动项清掉。

网友:
启动项里有什么东西没有 仔细看看。。。

网友:
缺少的文件补上过,格盘重装后重装也试过了,应该确定系统跟启动项没问题,不报错只是暂时,一切看着没问题以后,第二天还是老毛病,怪的是只在他家报错误,距离100M的朋友家我带着电脑去他家试机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那个抱小孩的是高手啊

网友:
5楼的高人呀!

网友:
我还遇到过键盘坏了,数遍表关机变重启,键盘关机就可以,那键盘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克客户是就要证明你机器坏的那种贱人,非要换机器,给他换了键盘以后再不接他电话了

网友:
键盘、鼠标、摄像头都有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吧,不知道楼主处理好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溅人.自已什么都不懂..一点系统小问题就要换机.来店吵还打电话给12315!
这种贱人...真想一脚踩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