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待机偏高

楼主(2011-12-19):
今天 接了一个戴尔1525的本本 待机偏高 加电主供电发烫 换了一个主供电 TPS51120 好了ok
戴尔

网友:
这就好了?也太短了吧

网友:
这也太快了吧 呜呜

网友:
呵呵 这叫一针见血啊!

网友:
大哥 你想说什么呀 这么短

网友:
你的判断和分析,这个过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嘛

网友:
待机偏高 肯定有短路的 地方啊 、不确定是 哪里那就 加电 慢慢烧啊 看看 哪里特别发烫 或者特别热 先排查那里短路了 然后在 慢慢 修啊、一步步来 修本就是这样 休苯最主要的是 细心、

网友:
我也有一快1525板子 开机一切正常 系统也正常 就是接上电池开机后关机,什么都别干 等20秒后 再开机就无法开机了 必须要把电池拔插一下才能开机 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