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SE自动断电!拆了个管子能开机,关不了机!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12-19):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N-am-se的主板!现象是这样:接上电源开机 3秒左右自动断电!不插12伏供电 不会掉电!我就打了下值!没发现CPU供电短路!测量发现傍边有个管子的两端好像是短着的!我就怕管子拆了下来 测量管子是好的!但是把管子拆下来以后,能开机 不会掉电!进PE都没有问题!点关机,显示器是不显示了!主板却一直通电!风扇一直转!短接开机针也是一样的!我拆的管子!如图:

网友:
你加个管子试试,要同型号的

网友:
焊盘也是短路的吗?这个管子是经过南桥发出的关机信号的

网友A:
这板子我修过四张,四张都是加焊北桥给挂了,故障跟楼主的一样,加电几秒或者几十秒自动断电,不断电的话可以正常进系统,什么 问题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时换一颗CPU就好了,有些就不行……

网友:
拆掉后   可能是高电平直接开启   不受控制了

网友:
南桥控制CPU供电的功能失灵?

网友:
管子的两脚焊盘是连起的!

网友:
可能不是管子的问题,这种板,可能是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修过四张,四张都是加焊北桥给挂了,故障跟楼主的一样,加电几秒或者几十秒自动断电,不断电的话可 ...

不上U不上内存都断电

网友C:
没有换个同型号的上去 试试吗

网友:
有些管这样是做2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换个同型号的上去 试试吗

上面的字都看不清楚  我看着到像二极管

网友:
找下附近的标注啊,看看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网友:
这个管是叫43t的二极管,所以一侧有两个脚的那边自然是一体的,而且为+,数值在215左右。

网友:
你拆的是一个肖特极二极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AT54,L43等 等,这管子是用来给电源管理提供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U不上内存都断电

不上U不会断啊,上U上内存跑码了才会断电

网友:
前些天也于到这样的问题。。。。有个板子是这样的。、。开机玩正常,。,,半个小时后,,,重启,,就00不走码拉。。。然后放那里不管它,,,,睡一休。。。第二天,,正常开机,。。。在玩会,,问题 依旧。,。桥,,IO,都整过拉。。。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管子换上试试  华硕的板子本来就不好弄 细心研究吧

网友:
桥坏掉的可能性居多。期待结果。

网友:
桥挂了 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两脚是连起的!一端有3.3V电压

那是4。3。1,电压。正常。是2.5v,1脚、接。地。没。有。了是。关不。了。机的,换。就。好

网友:
我现在手上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好郁闷 研究了一天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