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双敏二代主板,2G内存 杂牌512显卡  160G硬盘  4000+CPU
机器4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电源已经换过,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高手谁遇到过这样的疑难杂症。分享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在线等啊  高手指点

网友:
自动关机,立马开机,能开吗

网友:
刷刷BIOS,或者清洗下主板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

网友:
换内存,内存坏也会引起制动关机,还有系统,先一样一样试,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内存坏了

网友:
换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算热 啊,也许重新涂硅胶换风扇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