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灭下按开关能开机

楼主(2011-12-19):
这两天修了个明基22显示器,来的时候是花屏,整好后客户带回家不到一天打电话说显示器不花屏了现在开机就一会都灭了,我奇怪,就屏线的问题怎么会那样呢,客户又抱来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了,装机后放着一直测试,果然4个小时后问题出来了 显示器开始亮下就灭了,指示灯也不亮了,重新开机又开始工作过不了几分钟又关机,按开关又开机周而复始。。。。。。盼解决.........

网友:
换灯管吧,这种问题一般是灯管造成的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指示灯也灭了

网友:
4个小时后出现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問題

网友:
灯管的问题 这应该是灯管不稳定造成高压板保护

网友:
别光说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啊,求解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实在不行换换电源板

网友:
不管是电源板还是灯管的问题,到底他们这些问题能不能在5个小时以后才发生这种经验都有过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电压不稳定吧 !  是黑屏啊,   还是直接关机?  请说明白点。

网友:
你在显示的时间把开关板取掉,看下是不是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还是重点关照电源部分吧~

网友:
开机5个小时后出现断电,重新按开关正常开机,之后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盼高手解决

网友A:
我碰到过,拿出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点一段时间黑屏,后来在我这点了2天才出问题,后来换个电源板以后,还是同样的问题,没办法,让厂家换灯管,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不稳定、不定时出现的问题了。。。。修起来耗时费神。
换吧~ 换一块板试它几个钟头。。。

网友:
灯管供电问题,检查灯管供电模块,那一块很简单的,

网友:
用几个小时才出现,先加焊看看

网友:
楼主 灯管测了吗    。。感觉不像灯管的事   楼主看看驱动板。。。

网友:
要是指示灯也灭有点像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拿出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说点一段时间黑屏,后来在我这点了2天才出问题,后来换个电源板以后, ...

楼上请看清楚   你的是黑屏人家的是关机

网友:
去年碰到一台明基18.5的900hd吧,开机反复自动重启,时间不定有时候一整天也没问题,出问题的时候几分钟就重启好几次,叫同行修也没修好,,最后低价买了,,放几个月没管它,竟然自己好了,使用至今有大半年了。怪问题年年有,如今又相似。

可能是mcu的问题,现在是开机断电不记忆当前状态,得重新按开关才能亮机。

网友:
驱动板不好也会那样的。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出故障时  测测电源输出正常不   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电源 驱动板  灯管 都 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