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71T,版号MBX-204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1-12-19):
手头有一块索尼的机器,版号是MBX-204,找遍了各大论坛,没有找到图纸
拿过来是他得CPU时T6500的CPU,测量发现LPC上没有一个下拉,换上T2370后能跑马,不过内存,更换北桥还是一样(拆掉北桥对照北桥的DATASHEET测过VCC_SM、VCCA_SM、基准、补偿等,同时也测量了DMI总线物理连接正常),中间刷过BIOS,网上订了个好的T6500cpu,到货后装上去故障依旧,后来拿客户的T5450装上能亮机了,但是一亮机就是屏幕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是直接一个光标在闪,没有显示LOGO,不能进BIOS,按任何键无反应。后来由换了南桥,换了EC,换客户的T9500上去不跑码,参考其他索尼机器的图纸在EC上飞线接上诊断卡,发现亮机后最终停在B2,找遍了各大论坛,也没有找到INSYDE的bios错误代码表,修的实在没有招了,发上来请朋友们能提供个思路
还有就是CPU的供电有时是1.1多,有时候是0.93,在这两个电压下我测量过VID的编码不一样,因为没有图纸,想测下CPU的其他供电也没有办法
VID的对地阻值在拆下CPU时都一致,装上CPU后VID0偏大一点点,其他的是380,VID0是400,手头还有个好的和这个机器CPU管理芯片相同的机器,测了一下VID和故障机的一样,

网友:
电源管理或者电感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