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在别人家 我和他家是连到一起的 我想问下大家我怎 ...
路由器在别人家 我和他家是连到一起的 我想问下大家我怎么才能知道路由器的管理密码

楼主(2011-12-19):
路由器在别人家 我和他家是连到一起的 我想问下大家我怎么才能知道路由器的管理密码
路由器

网友: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知道人家的管理密码干啥?把自己网速设得最快速度吗??看是什么牌子的路由器,192.168.1.1或者192.168.1.0密码是admin或者guest。剩下的自己找设置吧。

网友:
admin guest 192.168.0.1 192.168.1.1 的具体看看是什么牌子的路由器了, 你要是想让自家的网速快的话建议你上网下载一个 【p2p终结者】 这个软件,自己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到那人家去问他密码是什么,要不就找软件暴力破解。

网友:
抓包,破解密码,不过很麻烦,有点基础的都会改掉初始密码的

网友:
一般都是admin

网友(2014-11-30):
一般人家都修改过的……

网友(2015-12-27):
那要看密码是谁设置的,是他设置的你问他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