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一体机死活搞不出声音!!!

楼主(2011-12-19):
今天给一客户装系统,机子是一体机lenovo B505 装的WIN732位,装好系统习惯性的看下管理里面有什么驱动不对。 一看全OK,就直接走人了。最后客户打电话来说没声音,我跑过去一看声卡那一栏只有个 lenovo usb2.0 audio.没驱动好办在管网下一个,下来一装还是不行。小喇叭显小红叉, 外接音箱有声音,输入麦克风也有声音,搞得我很是郁闷。我很想给用户说你一体机里的喇叭坏了,真怕客户杀了我。

网友:
到LENOVO官网上下个原装驱动试试,一般这种现象XP容易出问,主要是要补丁。如果不能,拿驱动精灵试下

网友:
我第一次听说小喇叭显红茶 是win7噢?

还是送修吧

网友:
会不会是在键盘或显示器上有什么快捷键给禁用了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快捷键禁用?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恢复了下OK。你装联想原版WIN7试试。

网友:
换另外一个版本的W7系统试试吧

网友:
换了个系统解决了

网友:
很可惜啊,,,喇叭坏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快捷键禁用

网友:
BIOS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A:
快捷键禁用了。

网友:
驱动没装好

网友:
我同意驱动没有装好的  官网下驱动安装 或者更换win7系统试试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这个简单哈,我前几天刚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音频-默认设备,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无法确定就安装完全版在用官网驱动都能解决。

网友:
如果不能就安装一个带驱动的win7系统啊。应该系软件问题多啦!

网友:
换了系统试试。。。还是到官方网站下载个驱动试试

网友:
打个UAA总线试下

网友:
撸过。。
我也觉得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快捷键的,开启就好啦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2012-04-07):
OS的兼容不好吧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LZ说本机带的音箱没声音,外带的有声音,照说有声音就不应该有红X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
请问下快捷键可以禁止声音吗?怎么禁止的

网友(2012-06-29):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内置的音频设备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禁用了。

是哪个快捷键禁用啊,怎么改过来

网友:
联想问题很多啊

网友:
你插个耳机,不就知道一体机里的喇叭坏不坏咯

网友(2013-12-17):
以上答案不是重点!我也遇到过一次!是系统的问题!一体机拿来什么快捷键禁用的啊!又不是笔记本,换个XP系统试试看,应该能解决,我的组装的一体机七彩虹的主板装win7 win8自带的喇叭始终没有反应,只能要求插入外置扬声器,声卡是驱动过了的,是喇叭与系统的兼容戏问题,目前解决方案就是换xp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