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一共有几种类型接口?分别是???

楼主(2011-12-19):
笔记本
屏一共有几种类型接口?分别是??? 只要屏接口一样就可以用的吧???
笔记本

网友:
LED,LCD,20针,30片,我只遇到这些,就是屏幕大小不一样吧罢了

网友:
听说LED的乱接要烧坏 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不是的 有30片30针20针14针 有的同样是30片 但是供电不在一个位置 我是烧过屏的 再换屏线和改屏的时候一定要弄清屏的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