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开机困难,更换电源后无法启动故障!!!

楼主(2011-12-1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电脑开机困难,按键数次才可以开机。拆下面板线,短接开机线,故障依旧,排除按键故障。换电源,问题出来了,先是自检不通过检测完内存就死机,没插故障卡,原以为换的电源有问题,换了个航嘉的,这次新问题出来了。CMOS自检完必就花屏了。。怎么?桥挂了??(集成显卡),算了。让客户先走吧。吃完饭慢慢查吧。吃完了,开机还是这个样。桥加焊!!算了,再找找问题吧,原以为硬盘故障所以就把硬盘线,光驱线都拔了,换个硬盘启动正常了,也不花屏了。换回他的硬盘也正常了。原来是刚才没插光驱电源线,只插数据线,所以出现了这个故障。至此,得到结论:联想等品牌电脑,对于IDE等设备只插数据线或电源线就会造成检测失败故障,无法通过自检。

网友:
基本预备到插光驱数据线这种情况的,要是你还插光驱数据线,把BIOS清下,就OK不需要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