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发热量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1-12-19):
有一七彩虹945主板,发热量太高,CPU开机以后几分钟就不行了,太热系统自动关机.有哪位知道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用800外频,2G的cpu试一下!不行就检查主板的电容,场效应管。

网友:
有没有重新家硅胶,有的花,就换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