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P540,CPU占用率级高!!

楼主(2011-12-19):
用手能拿下来的件都换过了,大家就别说换东西了,系统更不用说也换了,就是开个网就80%左右的CPU使用率!现在就感觉 是板子的事了,但就是不知道那里的事,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不是北桥的问题,就是BLOS了吧,

网友:
会不会没有插原装电源

网友:
升级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光板点怎么样呢 ?

网友:
依我说还是电源的事 用cpU2看看工作频率

网友B:
裸板点的机器吗 还有可能和适配器有关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HP的 一开机  什么都不干  CPU使用率100%  最后加焊北桥好了  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时适配器问题的,CPU降频了,开个网页都是百分之百,最后换适配器OK,至今未回来。

网友C:
修本肯定用的可调啊,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点的机器吗 还有可能和适配器有关

这机子是进系统CUP使用率高,裸板点没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不是北桥的问题,就是BLOS了吧,

现在就差SB和BIOL没动了,,,,,

网友:
CPU降频了吧,用软件查看CPU的工作频率,看看是否降频了。CPU没降频,加焊或更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本肯定用的可调啊,不会有问题吧,,,,

惠普的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cpu型号多少

网友C:
现在查出问题了,是CPU降频了!现在就是想问下,是不是就是BIOS的问题啊,有人说得换BIOS才行,不有没有别的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查出问题了,是CPU降频了!现在就是想问下,是不是就是BIOS的问题啊,有人说得换BIOS才行,不有没有别的 ...

你刷一下BIOS试试。查看温度检测的线路是怎么走的,由什么IC控制。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你可以换个单核的CPU试试,如果没问题,肯定是北桥的事

网友:
修过个V3000 根你的问题差不多 而且触摸板卡的要死 换个电源适配器
就好了

网友:
hp的有带针德 要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