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输入信号就转白屏

楼主(2011-12-19):
麻烦师傅们指点下,现有台明基Q7T4开机界面正常显示BENQ标志,如果没有输入VGA信号也会显示有英文的无信号标示,但是只要输入VGA信号,就会白屏.查了屏驱动板电压也未见有不对的,是不是软件问题?麻烦师傅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屏线接触不良,显示芯片虚焊,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A:
屏线已经是一条条量过了,打阻或上电都量过,已经确定排线是好的,几块板的芯片也已经补焊了,故障依旧,现在我也是怀疑驱动问题,只是咱这农村,没编程器啊,悲哀!如果换驱动板,那种合适用啊?屏型号:M170EG01 V.8,单排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已经是一条条量过了,打阻或上电都量过,已经确定排线是好的,几块板的芯片也已经补焊了,故障依旧, ...

上淘宝直接买块驱动板或者MCU,把屏型号告诉卖家,让他代刷好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已经是一条条量过了,打阻或上电都量过,已经确定排线是好的,几块板的芯片也已经补焊了,故障依旧, ...

是多在的屏,上个通用的驱动就可以了;或着让卖家给你刷个同尺寸屏的程序。

网友:
按5楼的去做吧~

网友:
把3.3V的供电管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