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的FMV-718NU4/B能开机无屏显

楼主(2011-12-19):
今天接了一台富士通的FMV-718NU4/B接电流表能开机用外接显示器也可以看得见的,但内部的却看不见,用一上试灯管的高压条插上去也只有白屏无显示,按折叠屏那个开关量高压条输入有两个5V左右的脚有变动,什么问题呢,高压条坏了?
但BIOS已经设置了内外两个屏显示的了,求教高手

网友:
还是屏线、高压条一起坏了呢

网友:
还是自己搞好了,原来北桥虚焊了,加焊就好了
那么大一个北桥都虚焊了!我真汗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