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的主要供电脚位!

楼主(2011-12-19):
(无正文)

网友:
量内存旁边的管,看看有没有直流3.5或2.5、1.8 的电流,再测量内存擦槽靠近中间的四个脚位看看有没有直流1.8伏,也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用假负载测测电压 时钟

网友:
内存插槽靠近中间的横竖左边地一个脚供电1.8V(DDR2)  (DDR1  2.5V   DDR3 1.5V  SD 3.3V)

网友(点评):
左右以情况而定,所以请高手准确点,谢谢

网友:
DDR2 供电1.8V   64脚

网友:
1.8v  0。9v  还有两脚3.3v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网友:
DDR2有1.8V供电和3.3V供电,1.8V是最长一边的最后一脚也就是第64脚,3.3V的是第238脚。

网友:
假负载 打值卡都不贵  买个方便多了

网友:
先看看SMB那两根线有没到3V闪啊

网友(2012-05-09):
用假负载吧

网友:
用假负载量电压和时钟

网友:
个人感觉 内存不怎么回坏! 我这有坏的我都想学会修!

网友:
1.测量内存附近的场管供电是否有1.8V
2.你换个cpu试试
3.刷下bios
4.焊接下北桥

网友(2013-03-05):
有人提供下DDR3的供电,时钟,总线等关键测试脚位没???????

网友:
学习各位大大的判断理论~~~~

网友(2013-08-31):
假负载吧  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