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 光驱

楼主(2011-12-19):
用U盘做系统的时候忘了接光驱,做好系统后再接上光驱后,“我的电脑”里就没光驱的盘了。应该怎么办啊,未必只有再重新做系统吗?

网友:
BIOS里能不能认出光驱?

网友:
可能是做完系统后自动关闭空闭的IDE通道,楼主自己看看。

网友A: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禁用

网友B:
我感觉U盘做系统没有那么麻烦吧,我估计你是U盘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禁用

没有被禁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U盘做系统没有那么麻烦吧,我估计你是U盘量产吧!

我2个U盘都试过呢

网友:
我觉得是光驱坏掉了你觉得呢

网友C:
光驱是否识别到与使用U启装系统之间似乎没有因果关系。从楼主的描述来看,估计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是否识别到与使用U启装系统之间似乎没有因果关系。从楼主的描述来看,估计是BIOS设置的问题。

如果是BIOS问题的话,那么我重新接上光驱再做一次系统就可以用了.但是我也没有改BIOS的设置啊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估计是系统设置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