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摄像头故障

楼主(2011-12-19):
联想B300一体机摄像头不好用,之前的摄像头是分辨率很小,看不清东西,所以换了个新的摄像头.装上之后不认.后来发现有跟黑色的线不通.于是用了一根普通的网线接了上去.插上还是不认.拔掉COMS电池之后能认到,一切正常.但是一插上电池就不认了.自检检半天.然后今天不认摄像头.量了下摄像头供电是3.3V.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共同期待,高手来答

网友:
怎么都刷BIOS啦,刷了就好了。我老师遇到过,把BIOS刷了,OK了。

网友:
摄像头用的不是USB 的接口吗? 走不是USB总线?

网友:
摄像头是南桥管理的 建议打下阻值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试试看了。谢谢呀

你刷了BIOS了吗?怎么样了?好了吗?

网友:
先打下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