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今天撞鬼了。。

楼主(2011-12-19):
机器型号:华硕W7J
故障现象:触摸板用不起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帮一个好朋友换C壳和D壳,他自己买的,只是帮他换好。换好后触摸板用不起。自己本来以为是
在从C壳上取触摸板的时候取坏了,朋友也没说什么,直接在淘宝上定了一个二手的触摸板(商家说是测试好的),回来以后直接换上,满怀信心的开机,结果却大跌眼镜。还是一样用不起。乖乖查电路吧。

先把触摸板的接口定义给大家发上来。(此机用的是M38857MB的IO芯片)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5VS为5.1V,INTDATA_Q3通过一个4.7k的上拉电阻也为5.1V.但是INTCLK_Q3却为0V.
后来连续换了两个IO,涛声依旧,用万用表测量,数据和时钟对地阻值都为618左右,两个上拉电阻也都是标标准准的4.7K。
换IO的第六脚撬起后,INTCLK_Q3就为5.1V,但点不亮机子。真TMD遇鬼了,现在真的不知从哪儿下手了。

大虾们看了后给点建议吧。。

网友:
我想说。
楼主,
你换个系统试过没有?进个PE试也行啊。
FN组合键开关触摸板功能试过没有?有的机器有个触摸板开关也不一定啊。

网友:
这个是肯定搞了的,先软后硬的原则是不变的,系统做了一遍,进PE也用不起。

网友:
我看是有开关或cm0s关掉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换就好的,,呜呜

网友:
给大家补充一下,系统重新装过,BIOS设置里面恢复过出厂设置,键盘上确实有个FN+F9的组合键是开关触摸板的,但我也试了,亮度调节,音量调节都是对的,不可能只是一个FN+F9用不起啊,,而且我还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了FN键和F9键都是好的。。。真的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再换个EC试试,换同型号同版本的

网友(点评):
我换的就是同型号的啊。。

网友:
一样求解!

网友:
楼主去官网下载一个触控板的驱动还有一个DELL QUICK也要装

网友:
DELL QUICK????  我的是华硕的机子,为什么要装DELL的驱动呢?

网友:
按道理换了就会好,这EC带程序吧

网友:
键盘锁住了吧

网友:
这样挺郁闷的,

网友:
只是路过,学习一下,经验不足也不说什么,支持一下

niuwei -2 严禁灌水

网友:
asus的触摸板有开关的

网友:
看完后发现我也没思绪了。。。

网友:
同样和楼主一样很纠结!

网友:
没有整体的图纸,不知道BIOS是挂在南桥,还是挂在EC上,建议刷一下EC的程序试试,你朋友什么原因换外壳,要找到故障的起因

网友:
会不会是订过来的触摸板不行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搞掉小件了

网友:
淘宝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哦,有时候会被搞得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看看软排线,有次也是死活用不上,原来拆时把排线接反了,还不行直接飞线完事,一般不是暴力拆机的话,不用考虑主板上元件损坏。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头痛,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不挣钱的专卖最难做了。。。又不好交待。

网友:
INTDATA_Q3 这个信号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呀?

网友:
在装回原来的CD壳去试试、嘿嘿
wangjunbo
原来的触摸板应该是坏了的,因为装上后主电压被拉低到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