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进液维修

楼主(2011-12-19):
联想G460,大面积进水,拆开后,目测发现一芯片有一腿腐蚀掉了,先整板清洗,烘干,然后将芯片腐独没有的腿的刮了一点出来,用铜丝飞上,测各电感无明显异常短路,通上,看着电流顺畅的跑了上去,接屏,出现了LENOVO的LOGO,高兴啊,将各氧化点加焊装机,装好机开机发现问题来了,自检过后,光标闪两下就不动了,晕啊,不进系统,以前硬盘有问题,换了个硬盘还是这样,但去掉硬盘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自检,提示找不到启动设备,一样一样的拆除,当拆掉无线网卡的时候,一切正常了,以为无线网卡坏了,换了个无线网卡还是不行,对着图纸将无线网卡插槽的各个电压量了一下,没有问题,将BIOS放电,还是故障依旧,难道是HM55的桥了问题了,手头没有这个桥,无奈的放在旁边,第二天不想烦了,电话给客户,问他用不用无线网卡,不用的话就不用修了,下午实在心有不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BIOS刷了一下,然后不插无线网卡进系统,系统重新安装了光驱和硬盘的驱动,心想有戏,关机装好无线网卡,自检后一闪而进,WINXP的LOGO出来了,真是高兴啊!进系统,无线网卡完全正常,难道进水搞坏了BIOS?但能点亮进系统啊,难道BIOS真是进水进的脑子坏掉了

网友:
常常遇到上网本不开机,把BIOS电池拔了,过会再接上就OK了,现在八个脚的BIOS数据爱坏很正常。

网友:
BIOS很傻,大部分机器 刷这玩意儿就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