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反复重起

楼主(2011-12-19):
    大家有没有注到,单桥的主板如H55 P55 H61 H67 ......)大多不开机的时候有个现象,就是掉电反复重起,我有修到是  桥到CPU地址数据线问题的,BIOS不良 时钟不正常, 主板上各主要电压包括VCOER不正常.总之感觉不开机就会掉电反复重起,不知哪些信号在动作,导致掉电反复重起???请高手们来分析看看......

网友:
对,我也遇到不少,具体原因不知道,能修好就ok了

网友:
刚碰到一块台机板子 478的。。。不管重复开机。现象就是CPU风扇转一下 停 再转 再停 如此反复 结果是一颗电容漏液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先观察,再由简单到复杂逐一排除,维修就这样

网友:
先观察主板   从简单到难    散热问题  供电不良   等等都会

网友:
H61保修的板还没修过,有一些板不过内存,也会不断重启

网友:
就想知道哪些信号在动作,然后去断开它,要不掉电重起会 想量下其它电压信号是没法量的.现在是我把POWERGD断开,就不会掉电重起会了,但是那些复位信号没法量.

网友:
楼主不错哦,连H55都修到了!
一般掉电重启的情况跟主板上的温控,检测(内存,风扇等等)都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