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查屏接口信号一切正常,求指教?

楼主(2011-12-19):
上家修理过,加焊的显卡,开机有背光没显示,外接正常,重植显卡,还是有背光无显示,外接也正常,测量屏供电,屏开启,亮度调节,3VS,5VS,数据和时钟信号都正常,屏和屏线也排除了,图中有几个画圈的信号不知道干嘛的是0V,LVDS是1点几V左右,因为显卡已经发出这些信号了,但是还是不显示,所以求指教?

网友:
可以搜一下彭老师的帖子看看,很详细

网友:
加汗显存。。。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加焊不行,直球如果做的好还不行的话,那显卡基本上了。。。。

网友A:
谢谢  分享了

武汉天涯浪子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显卡 试试呀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上家动了手脚,楼主差下码片看

网友:
重点看屏线,这种问题CQ40上出现的还是多的,屏线有段线的

网友:
二修板有些实在难修 实在不行考虑换板吧 这几天我也给这些二修三修板给整傻了

网友:
如果主板检测不到屏 不会输出信号的 你还得重点关注SM总线

网友:
这款机器  屏  屏线也有很多坏的    如果确定屏 屏线没事  就重新换显卡吧

网友:
发现很多人看帖不仔细,已经确定屏和屏线没事了,还要查找什么麻片和屏线啊

网友:
要是我早就换显卡啦,都确定屏和线是好的了。应该是LVDS信号线不正常,测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换个ec看看,我原来有个dv2000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我们手上有也一个这样的机器,据客户介绍是暗屏的问题后来在别的地方拆了机换了高压条就成了外接正常内屏有亮屏没信号,机器和楼主描述的差不多,显卡加焊了效果一样,取下来重新还是无果,EC也换了不行,后来换了一个显卡外接正常,内接也正常,可是一但机器热了就连最初始的外接正常也不正常了,电流跳不过显卡,忘记注明下:BIOS也已经刷过了。以为显卡没做好又丛植新买的新显卡,一样的,后来又把之前他原来那个显卡植株上去,内屏也能正常显示一会,可是一会就不显了。说明之前的那个显卡是没有问题,百思不的其解?望哪位高手给解说下。

网友:
CQ40这机子不好做。。。。显卡北桥BIOScpu都容易坏。建议楼主先换显卡在换屏显。。实在不行,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换 一条屏线试试吧, 这机器的屏线还是挺容易坏的。有时候短路会把主板烧了的。我见过,也修过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有没有可能是什么东东热稳定性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分享了
晕啊 本来要扣5分的 点错了
算你走运···········

网友:
这几天我对做BGA失去信心了。。。

网友:
屏线断了吧

网友:
首先要清楚到底是不是暗屏! 把屏点着 测试! 重点屏线上!

网友:
用板点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lvds_aclk#
lvds_aclk
这组时钟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