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22H 触发电流到0.20掉电

楼主(2011-12-19):
SONY VGN-CR322H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20掉电到0.01。可以在开机触发,电流到0.20掉电到0.01。触发只测到内1.8V ,其余电压没有。各电感阻值正常。那位朋友知道的说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20 11:55):

补充内容 (2011-12-21 11:12):
3vpcu,3vsus.vcc3,15vpcu,rvcc3,1.8sus vcc1.8,5vpcu,5vsus.正常。VCC5有3V电压,VCC2.5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lZ慢慢查吧

网友:
重点查下CPU供电,这机CPU供电IC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图才好帮你分析呀。

网友:
这么多电压没出来 估计没图不好修了 应该和S3有关

网友:
CPU供电芯片或MOS空焊了

网友:
供电问题,再好好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