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忙啊!华硕m2n8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1-12-19):
顾客说昨天晚上还用着好好的,今天早上就不能开机了,拿我这修,加电试机诊断卡复位指示灯常亮不跑码,

拆下主板裸机测试故障一样,诊断卡上面的复位指示灯一直亮着,桥和CPU都有温度(不高),板子上面没有电容鼓包和烧毁现

象,就集成网卡特别烫被我取下来了(待机网卡就特别烫手),但是故障依旧!顾客说此板以前网卡坏过,别人给他另外加了块网

网卡,一直用着好好的,就昨晚忘记拔下电源,第二天就坏了!           是不是待机的情况下网卡过热把哪烧坏了啊?我胡乱猜想

就是这个板子啊,我是新手,不怎么会修,求高手给个思路啊,谢谢了

电源,CPU,内存都换了没用啊,我没编程器,刷不起BIOS,不会那么倒霉是BIOS的问题吧?

我已经取下电池短接了,把BIOS芯片撬出来试机也是复位灯常亮!

求各位高手们指点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 有时钟复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啊?用眼睛看吗?

嘿嘿,开玩笑,这个要怎么量的啊?

别人好心给你出主意,你还有心开玩笑!服了!不说了,气人啊!像这样的贴子,看了只会生气!

网友C:
这个要图纸才好量了,你先查下,PCI插槽有没有复位,或者量IDE1脚,再重启 看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补充内容 (2011-12-20 13:37):
诊断卡复位灯不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里很多板子插诊断卡都是复位灯常亮,有其他的板子复位灯是一亮而灭,正常显示,我就不信你什么牛逼神卡,什么板子都能测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好心给你出主意,你还有心开玩笑!服了!不说了,气人啊!像这样的贴子,看了只会生气!

大哥不要那么古板啊,偶尔娱乐下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图纸才好量了,你先查下,PCI插槽有没有复位,或者量IDE1脚,再重启 看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这板是单桥的,估计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网卡吹啦,你看看电什么的对不对啊。。。。。。。。

网友:
门外汉   大家飘过 就可以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你要事在细问可以先去基地学习

饼哥 给你解释的很清楚的

网友:
按时序下手,这种板多是虚焊,最主要查桥的基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是单桥的,估计坏的可能性大不大?

单桥坏的可能性是会比较高的!

网友:
我给你一个最有利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你也别问  好好看看书   你这些问题  都没法回答  因为连最基本的测试都没测   单纯给出一个问题   谁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桥坏了测测usb

网友:
刷BIOS吧,现在我拿到ASUS的板子先刷BIOS,反正刷一个好一个,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pci  插槽a14有木有33v电压或者是被拉低了没,如果拉低 了 有可能桥怀或者117块子坏 了

网友:
先查全板的供电,看看正常吗

网友D:
找饼哥去吧  你懂的

网友:
待机就烫,有没有量过3V 5V的静态阻值?有些微短是能通电的,但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饼哥去吧  你懂的

饼哥在哪里啊?没看到他

网友:
你要加CPU内存去测试 看跑码吗 最简单的换CPU换内存都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