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 RS4 0M-M V:1.0a 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12-19):
前几天一个客户拿着一台主机来修的,一看是ECS的主板,检测卡检测是报内存警,心想是小问题呀!,于是和客户谈好了价钱,后来就放在这修了,后来我清理了灰尘后,内存插槽也清理了,故障依旧,换了内存同上,跑马D4,DD查内存供电1.8V正常,但是ECS的主板给大家的印象是CPU座子虚焊,还有桥也容易虚焊,后来电压都被我查完了都正常,心想加焊桥试试把,加焊后还是同上,CPU也换过了,因为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芯片,所以换了,但是还没好!内存挡BIOS的关系也非常大 ,刷完BIOS同上      。手压了座子没反应!  这块主板放在这好几天了,没修好,不料今天又来了一台,心想这主板又是通病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已近有4块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不然以后会有类似的情况有束手无策了,后来我就发帖了有位兄弟提醒,说会有断线的,后来我就在量,搞了半天测出电压    总线3.3V,时钟1.1V,核心电压1.8V,数据测试点电压1.06,测出的电压都正常,后来就跑线,仔细一看主板背面有黄一块的痕迹,用镊子拨开是被烧断了,然后连起来,故障依旧,郁闷,白白激动了,后来顺着断线的跑线,线是跑到CPU座子里的,后来再顺着宁一头跑,终于找到了,又一个断线,连起来,跑马了,亮了,心里一整暖洋洋的
        (下有图文仅供参考)---周舟

补充内容 (2012-1-9 09:38):
技术交流群QQ;19880754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既然 断线,你测量也该可测出来啊?,兄弟,断的线连接内存的哪个脚?不会是spd 供电吧
放到普通区,就可以了,放到这里,看的人少,多给新手学习撒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你不过内存 跑什么码  都不不和大家说下?  这个板子断线那么明显 你还修半天? 人家客户把板子送给我修的时候 他都看见板子烧断线了!!!

网友:
我那是用镊子剥开的兄弟,不拨开你们能看到吗,说的容易

网友:
有打阻值卡,真的是事半功倍!

网友:
呵呵呵呵  楼主的型号打错了

网友A:
难道你之前没测 内存238脚的3.3v???VCC_SP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之前没测 内存238脚的3.3v???VCC_SPD

238脚是什么供电啊,小弟不是很清楚,请求指点

网友(点评):
是内存的SPD供电,3.3伏,是内存的上的小芯片的供电,里面有内存的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38脚是什么供电啊,小弟不是很清楚,请求指点

哦这个我知道,但是量了下有3.3V,就是不知道它的具体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我知道,但是量了下有3.3V,就是不知道它的具体名称

那你断线的 是连接到内存什么脚了?

网友:
断线一般就断的是238脚了,其他脚除了供电,基本都是信号线了,弱电流

网友:
有些SPD 没电压 断线看不到  直接飞线

网友:
SPD很重要的电压!

网友C:
希望下次同样的图片不要传多张,谢谢,节约服务器资源

网友:
断线 哈哈,。。现在才发现,不过现在发现还好板子修好成自己的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下次同样的图片不要传多张,谢谢,节约服务器资源

哦,我是新手,这个月才会的,呵呵,不好意思哦,不知道那么多

网友:
是的,这种班子是通病,都是段线,大家要注意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并且这板不装CMOS电池也会不跑马

网友D:
 像这种断线不细看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断线不细看还真不好发现

当时还没露出来,是被烧黄了,拨开了才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