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见到

楼主(2011-12-20):
迈拓串口160G进PE分好区装系统重启引导不了,再进PE发现分区不在了,又跟来是一个样。用PQ.DM都搞过了还是一个样,求解

网友:
新硬盘还是旧硬盘啊,旧的话可能装了还原软件一类的!像冰盾什么的!

网友:
新手哥,你不会没有挂起吧。。。。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分区没保存?不是操作问题应该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看下分区对不对,如果没有分区也是找不到的

网友A:
先进DOS扫描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建议先清BIOS,在重新分区。然后在搞系统

网友:
MHDD 扫描,用大硬盘分区工具,一键分区工具应该能搞定

网友:
用DOS测一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分区表有没有错误,有的话就修一下了,在不行就直接擦一下就OK了!

网友B:
分区表错误吧。修复下

网友:
进PE 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进DOS扫描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建议先清BIOS,在重新分区。然后在搞系统

扫过了,没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区表错误吧。修复下

都说修复分区表,原谅小弟在软件方面是新手。我用DISKFIX根本就认不到硬盘啊。只认得到优盘。。。。。。。。还有其他好用的介绍一下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扫过了,没坏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建议楼主换主板试,之前我也遇到一个V星的主板,但情况是可以装系统,装完就蓝屏。后来换了个主板给用户。主板出问题也同样装不上,换板试试吧!如果换板可以的话那硬盘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那样的话。建议楼主换主板试,之前我也遇到一个V星的主板,但情况是可以装系统,装完就蓝屏。后来 ...

兄弟推荐个修复分区表的东西啊,谢谢。。。。。。

网友:
在DOS下运行一下fdisk /mbr试一下看看行不!看不见分区的问题,有时候换一个版本的PE就可以了,找个新点的PE!

网友:
首先,用MHDD的HPA,看看能否截取容量,如果,能截取容量,表明写磁头是好的,如果,不能截取,说明写磁头坏了,硬盘只读了,怎么分区都没用。
如果,能截取容量,那就是分区没分好,或者没有保存好分区。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招嘿嘿。再请问一下现在你们不是搬到了福永吗?如果请您开盘你们都怎么收费呢?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 PE不支持 ACPI

网友:
把这个硬盘接在别的机器上 用DM分区分一下 看看能不能保存分区 要是还不行就找个维修店里帮你修吧 你都说新手了 也不一定有修硬盘的设备 为个盘买设备也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