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7液晶通电一闪即灭

楼主(2011-12-20):
外置电源,额定输出12v,打表近17v,打开电源外观看不出异常,请各位老师帮忙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补充下,就是外置电源的问题,换别的适配器就好了,是我没说清楚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显示器有没有问题。如果显示器正常。。在论坛里有适配器的图纸。按图纸修。。就那几个零件。很好修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出现保护了,同高压板或灯管有关,看下黑了之后还有图像吗?如果有肯定同这个有关系。

网友:
一楼和二楼的办法都可以试试。先换适配器,如果不行在仔细观察看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或者是高压供电不足。

网友:
很是适配器电容的问题

网友:
哦1先换个电源试试再说啊1这问题没必要发来问吧

网友:
闪一下即黑,多数是高压板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