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维690卡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昨晚给一朋友修电脑,他是无意按了一键ghost 的一键还原功能,结果,没有了监控采集卡的驱动。我到时,他也不知是那个型号的卡子。电脑放在桌底,上面和后面接的东西多,不易往外拽,心想觉得问题简单,直接装吧。
他的是四路卡,一般是601,690,801 试着装了下。装601提示驱动不行,装690提示安装成功,但是打开画面是黑屏!心想还是驱动不对,又换了其他几个型号的驱动,结果还是不行,有的装不是,有的装上黑屏。怪事!

静下想一下,如果卡子插的不好,应该找不到卡,能装驱动,不应是卡接触不良。后面的线,客户从来没动过,即使动过,也不是四个通道都黑屏,所以还是软件问题。从他一键恢复中查。

我问他一键恢复后有没没有这个软件,他记不清!!查了下开始菜单,发现里面有600的程序,问他,他说是他后来装的。查了下D盘,上面有个601的程序,无意间谈到他原来用的是两路卡,后来由于增加摄像头,换成了四路卡,照现在的情况,问题得以明了。

当时备份了监控驱动,不过是原来卡子的。现在他恢复了过来,可卡子是690 的,而这两个卡子的驱动可相互装,但不好使。

到这一层,直接右击设备管理器中卡子的驱动,点升级驱动,手动选择690中的driver,硬装,提示完成,装上690主程序,问题解决!

网友:
好,值得细看,佩服

微博控:weibogg.com/ ;  微博营销 :weibogg.com/bbs/

网友:
不晓得驱动精灵能不能搞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