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使用普通机箱 前置音频的接法

楼主(2011-12-20):
联想主板使用普通机箱 前置音频的接法

网友(2009-08-29):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惑本人许久,查了好多资料终于搞定,现在把做法写在下面。
联想的主板音频线采取的是七针接法,这与普通机箱的九针接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引起了不少的麻烦!经过本人的研究,终于成功找到了接线的方法。大体上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其中之一,是不使用前面板的方法。如下面是七针音频的相关示意图,如果要后置发音的话,只需要将11,12短接,13,14短接即可!但是要前置面板也使用的话,就稍微的麻烦一点了!
请对照九针的示意图!即普通面板的接线!
按照其自定义接线的方法!可以看出七针与九针的差别,在于九针的3,4两根!所以要将其舍弃不用!然后将5与6,9与10提前,7号线则移到第8根线上!具体示意图请看下面第三个图!
联想主板前置音频接线 (图一)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 MIC    10 GND (MIC)
11 Front LINE Out(R) 12 LINE Next(R)
13 Front LINE Out(L) 14 LINE Next(L)
15 GND (fLO) 16 (Cut away)
但普通主板的接线定义为 (图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 、AUD_MIC                前面板麦克输入
2、 AUD_GND                模拟音频电路用地线
3、 AUD_MIC_BIAS          麦克供电电源
4、 AUD_VCC                给模拟音频电路用的已滤波的+5V供电
5、 AUD_FPOUT_R        前面板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前面板右声道音频信号返回
7、 HP_ON                    保留给将来耳机放大电路用
8、 KEY                        空针脚
9、 AUD_FPOUT_L        前面板左声道音频信号
10、AUD_RET_L            前面板右声道音频信号
九针改七针(图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与2的线不动。
3与4的线取出不用!
5与6的线移动到3与4当中
7的线移动到8当中,空出来不用!
9与10的线移动到5与6当中!

网友(2011-12-20):
学习了,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  我每次都是对着两块板 接